楼主(2012-02-24):
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口0-5V,0-10V,4-20MA等这些端子不使用变频器本身提供的电压或电流,可以输入外部提供的电压或电流吗?例如变频器0-10V端子有0,10V,COM,三个端子,使用几K左右的电位器三个脚对应连接进行调速,如果另外采用一个直流10V电源,负极接0V端,正极窜接一个电位器接10V端,这样可以调速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输入外部的模拟量信号,比如可以用PLC的模拟量模块输出电压或是电流控制的

网友B:
可以实现的,电位器容量的不同,调节的大小也不同。

网友C:
呵呵;当然可以用外部的,不一定非要用电位器,但输入的信号规格必须符合;

网友D:
那是肯定可以的,用不同等级的模拟量信号,必须对应变频器接线端子,对应参数。就OK了,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呵呵

网友E:
看了半天,发现你问的问题很矛盾,调速电位器你直接接到变频器上就可以了啊,电源取自变频器控制板本身。电位器一般选取2K左右的都可以。选用电位器的时候,一定要选用好点的,也不值什么钱,3块钱就能买到个不错的了,我上次买了4块钱的不错,就是接线端子厂家没处理好.总之物有所值吧。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电话沟通15950236521

网友F:
楼主的问题分3个方面回答吧:
1.可以用外部的电压或电流吗?
满足要求的0-10V 或 0-5V 4-20mA 都可以,
2.变频器0-10V端子有0,10V,COM,三个端子,使用几K左右的电位器三个脚对应连接进行调速?
我见过的有用10K 的
3.如果另外采用一个直流10V电源,负极接0V端,正极窜接一个电位器接10V端,这样可以调速吗?
可以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祝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