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用法

楼主(2012-02-25):
大家好  作为一名工控新人  可能我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有点可笑或是幼稚   但我希望能够通过你们的帮助将问题搞清楚
问题如下: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可以接直流电源吗?  真心求教

网友A:
本人认为 辅助触点可以接交流也可以接直流电源,只是起通断作用的

网友B:
辅助触点只是起通断作用的,可以根据触点容量按需要接。

网友C:
交直流无所谓的,你只要分清辅助触点通常是接进控制回路的,而最好别接进主供电回路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交直流无所谓的,你只要分清辅助触点通常是接进控制回路的,而最好别接进主供电回路就OK。。。

网友E:
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包括主触点和辅助触点)可以接直流的,比如在能耗制动控制电路中就有这样的使用。

网友F:
交直流的外控制电路,一般都是继电器(含交流接触器),我想是可用的。

网友G:
小电流是可以的,直流接触器主要就是铁芯和灭弧装置比交流的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