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最近公司收到客户送来一台三垦IHF-15k ,客户反映上电无显示,大体测量模块无问题,怀疑开关电源有问题,仔细检测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及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毛病,单独给电源模块上16V直流电,开关管的G极有7V电压输出,断开充电电容,直接给开关电源加520V的直流电源,还是无显示,测量开关电源供电脚只有14.7V,启动电压低,怀疑滤波电容及启动电阻有问题,拆下测量,发现都没问题,卡死了???????

网友A:
测量二次输出电压都为零?还是输出电压偏低?输出不稳定?
楼主所述,应该是起振电路已工作,问题出在由负载电路异常(负载电路有短路故障)或稳压保护环节上。启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逐一解除负载电路,看能否恢复正常。若无效,检测稳压电路。

网友B:
毛病在驱动电路.光藕或电容坏了前面是好的

楼主:
开关电源奇怪!
买来一同样的开关电源模块HPS74D,换上才发现电源模块的5V电压低只有1.7V,上直流电520V,电源输出正常,接上CPU板,显示正常,原来用万用表测量,整流,逆变模块都没问题,断开充电电容,装机,上直流电520V,显示器有无显示,测量开关电源供电脚只有14.7V,还是启动电压低!无法拆掉逆变模块,上直流电,电源输出正常,显示正常,没办法,再买来逆变模块换上,装机,变频器显示正常,输出正常,修复,逆变模块测量正常也会有毛病??????

网友C(2012-10-26):
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故障,三肯11KW变频器无显示,开关电源的分立元件都无损坏,怀疑HPS74D坏,逆变模块是好的。请高手指路

网友C:
开关变压器负载无短路,直流24伏才1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