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PLC是国产海为的,一个PLC只能控制一个步进电机。但想控制两个步进电机,两个电机不同时工作,能不能通过控制使能信号,一个电机运动时,把另一个电机的使能信号关掉;或者加一个继电器,用来切换控制的电机。
 请问各位大侠,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呵呵;一般进口品牌的PLC都可以带二轴的(要用脉冲+方向模式);

网友B:
关闭时能信号电机不激磁,用继电器切换靠谱些。编程要复杂些,需要记住两台电机的不同位置。

网友C:
正常晶体管输出的PLC都有两路脉冲输出
现在控制 3个四个的也不少了

网友D:
信捷比台达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E:
弄一个定位模块还可以是四轴的,想怎样用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