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变频器讲到自动节能运行,这个功能到底怎么实现的呢?好像是降低电压电流的,降低了电机还够转矩吗? 重负载能带动电机吗? 想不通了,望指教

网友A:
自动节能功能,是针对实际的负载状态,通过微调系统的电压电流实现最佳效率,这是他节能的途径。

因此,对于变转矩负载,节能途径明显。因为在满足压力或流量的前提下,可以把电机电流降下来。这样节能是很容易的。

网友B:
节能,首先你的负载性质要有节能的空间;

网友C:
呵呵,主要是负载的特性决定的,

网友D:
看是阻性负载 还是感性负载

网友A:
负载是阻性还是感性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维持功率不变的前提下,减小电流,获取最佳效率。实现节能。其实风机泵类负载更容易实现节能。恒转矩负载要减小电流维持功率不变倒是比较费劲的。

网友E:
可以实现节能

网友F:
没人回答具体怎么实现的,软件上怎么做?

网友G(2012-09-24):
哪位给讲讲具体是什么原理,是不是自动按一定步长降低电压,同时检测电流,等到电流开始增大的时候是不是说明这时候电压已经不能再小了。是这样吗?

网友A:
变频器节能的话题一直是老生常谈的热门话题。现在来看。基本已经被“破译”了。

第一,变频器节能,必须要是变频器自身的损耗降下来。也就是说变频器的效率要高,要超过90%以上越高越好。这是变频器节能的条件之一了。

第二,变频器节能,一定要是自动的闭环控制系统。比如恒温控制;恒压控制;恒流控制。只有这种闭环的自动控制,才能实现最小代价的满足现场需求的目的。尤其是以变转矩负载特性的风机泵类系统节能最为突出。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以说变频器节能都是针对电机工频驱动而言的。工频驱动电机,没有调速功能,所以压力、流量、温度等等的控制都是靠管路中的进出口截面的调节来实现的。而这些调节,又都是人工完成的,所以实时性很差。这样当然比不上自动控制来得快,来得及时了。因此未能及时调节的能量被浪费掉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讲到自动节能运行,这个功能到底怎么实现的呢?好像是降低电压电流的,降低了电机还够转矩吗? 重负载能带动电机吗? 想不通了,望指教

这个功能一般应用某些特定的负载特定的场合,比如大家最常看到的是扶梯,长时间没人电梯会慢慢运行,这就是节能的情况,一旦有一个人上去了,它又加快速度。

网友A:
哈哈,楼上这个例子不错。不过,为什么要慢行?没人的时候停下来不是更好?嘻嘻嘻

网友I:
这个功能在负载到一定时用上去刚好出现相反现象,电流会增加,负载不能突变,这样也节不了能。一定要在负载稳定和负载轻的情况下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哈哈,楼上这个例子不错。不过,为什么要慢行?没人的时候停下来不是更好?嘻嘻嘻

慢速运行,是通过负载的变化来操作的。若是停机了,那就得通过监控系统和控制系统来操作了。其实技术嘛,也都是可以按人的想法来实现的,晚上大可像版主说的来做,只是可能白天启启停停的,对设备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