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如何将变频器原设置的参数调出来

网友A:
什么型号的?如果是新的,应该有软件,实现上位机与装置的通讯。如果是老的,估计没戏了。这个应该直接咨询台达的售货服务技术支持工程师。

网友B:
对照说明书在变频器显示面板上查看非出厂值参数这一项,我记得有一款台达老的变频器必须用电脑通过数据线和变频器相连接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