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龙门铣床X2012C 工作台纵向切削不均匀

维修一台龙门铣床X2012C,工作台慢速进给时,工作台纵向切削时,切削面高低不平。有时候很好。不知道什么原因?
工作台进给是直流电机驱动的,电机励磁电压正常,电枢电压和电流也很稳。求大家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确认是电气方面引起的吗?
检查一下铣头转速均匀吗?

网友B:
导轨润滑好吗?
直流电机低速运行不太好控制的,机床容易爬行。

楼主:
导轨润滑好。不知到是机械还是电气,

网友C:
X2012C龙门铣床是北京第一机床厂早期生产的产品,该系列机床有3个铣头箱,工作台进给是通过一台5.5KW的直流电动机驱动,垂直铣头是由安装在横梁左侧的直流电动机拖动,两侧的水平铣头箱则是由机械结构传动。重点检查下直流控制系统的稳定性、工作台床身自动运行行程开关等

网友D:
我正在改装一台这样的龙门铣,电柜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