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今天厂里有一台120W的单相电机不转了,这台电机使用一个专门的带电容和电阻的调速器控制的,断掉空后测量电机的三根线电阻分别是50、50、100欧姆,可是同厂家相同型号的新电机的三根线测量电阻是40、40、80欧姆,后来旧电机送电后,用手转了一下又好啦!请问这台旧电机坏了吗?还是负载太大了?

楼主:
顺便问一句:哪个单相电机调速器是什么工作原理啊?反正那单相电机内部是没有电容的。

网友A:
启动电容失效的可能大,也有可能是卡住了当时。

网友B:
是不是表有问题

楼主:
表没坏,这个可以确认。如果把电容串进来会影响测量电机的电阻吗?

网友C:
应该是启动电容失效了,或者卡主了,

网友D:
有卡的问题存在
还有就是电容也许容量变化!
换掉吧!
这种电机就算修好以后也不会太长时间!

网友E:
更换一下电容试试。

网友F:
启动电容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50、50、100只能说明两组线圈一样~!

网友H:
量一下启动启动线圈,还有就是电容的是不是坏了

网友I:
启动电容换一下就可以了
防锈剂www.xike1688.com

网友J:
更换启动电容吧

网友K:
按楼主的说法是启动电容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L:
仪器仪表通门户(www.cnyqybxx.com)是以仪器仪表信息为主题的专业网站,在仪器仪表信息门户您可以查阅到海量精选有关仪器仪表,分析仪器,粉末制样机,电能仪表的行业动态、价格情报等信息。全新仪器仪表信息网贸易平台

网友M:
还可以运行就等于说没有坏。。带负载如何。。。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启动电容失效的可能大,也有可能是卡住了当时。

启动电容失效,没有启动力矩!

网友O:
是启动电容问题,50、50、100欧姆和40、40、80欧姆是电阻值,不是电阻抗。如果换上新的启动电容电机正常了就ok

网友P:
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Q:
电容失效

网友R:
我们厂有多台单相电机,和你提的问题一样。一方面电机绝缘老化,另一方面换电容。

网友S:
测一下启动电容,是否在正常范之内,根据经验有可能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T:
电容检查一下吧

网友U:
单相电容主绕组应该比副绕组的电阻小,电容是不是好的?

网友V:
说的什么意思呢
说实话判断很容易,用万用表测量下就可以了
http://bbs.dcszg.com

网友W:
可能是表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X:
电容老化(容量降低)的一种最常见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