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5):
   请问各位师傅现在使用的是三菱A953系列升级成1055系列,怎么能把A953里面的画面拷贝到1055里面去,原A953里面有很多画面的总不能一个一个比这添加进去吧?
  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吗?直接拷贝到1055都拷贝不进去,通讯不一样,因为A953里面画面太多了!!

网友A:
直接转换不了的

网友B:
呵呵;不能直接写入的;

楼主:
那怎么办啊?各位师傅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总不能一个一个的画面编辑吧,很多的啊!!!郁闷,哎~~~~

楼主:
楼上的师傅 怎么转换  说一下呗!!

网友A:
用软件打开老的程序,然后到菜单 公共设置下的系统环境中去改变触摸屏型号试下

网友C:
基础的还是会些好 不然还是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