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6):
请问各位老师在维修中遇到很多贴片电容有些坏了,有些是焊下来的时候弄坏了。这时用电容表又没法测量该如何代换?谢谢

网友A:
只能找位置相同的来测量,或者看附近IC的型号来判断了

网友B:
实际检修中,贴片电容其实很少坏的。一般IC电源脚用的较多,多为0.01u和0.1u。若有坏,可应急用普通瓷片电容替代。再就是电源中并在电解电容上的,容量也多为0.01u和0.1u。一般没有电容量的标注。
用电容表可以测量容量的,离线测量,只要细心放住表笔。另外,电容为两端元件,细心焊接(两端交替加热,注意焊接时间),也比较好焊,不容易损坏的。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电烙铁头一下就把贴片电容焊下来20脚的贴片集成块都能焊下来

网友B:
哈哈,楼上朋友是自行制作的焊贴片元件的烙铁头。是用紫铜制作的小烙铁头吧?另外,右侧十字状东东,好像也是加热用铜制改锥和内六角扳手,是做什么用的?望楼上朋友明示。不会也是焊贴片元件的吧?

网友D:
十字状扳手不是拆贴片的,是拆电机接线盒和拆螺丝帽用的套筒扳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十字状扳手不是拆贴片的,是拆电机接线盒和拆螺丝帽用的套筒扳手
这张图在(活动公告)板块晒工具帖子里有

网友C:
谁替我说了,十字形的不是铜做的,就是M6.M8.M10.的内六角螺丝加上一个十字花螺丝刀头用电焊烧在一起,专门拆电机接线盒内接线端子的螺母用的

网友B:
哈哈,我看颜色还以为是铜做的呢,以为有什么特殊功能,是什么尖端武器呢。本来一十字扳手嘛,和拆焊贴片的东东放在一起,反而让人想多了。哈哈。

网友E:
哈,我以为是什么武器!

网友C:
照相时光线不好,看着像铜做的.

网友F:
尖头烙铁 先在电容两端加锡 然后烙铁平着去 元件就会粘烙铁头上 然后迅速将握烙铁的手在桌子上轻敲下 元件就掉桌子上了  动作要快 烙铁功率要选择好 多练习你就不会拆坏了

你的问题让我想到了10多年前我在电子厂做维修工时的情况
那时候不管是贴片的二端元件 还是200来个引脚的贴片集成电路 全部是用普通电烙铁手拆...... 现在没从事维修工作了 手艺也生疏了

网友G:
我也以为是高科产品,  而且渣一看 还是铜色的  哈哈 , 学习了,明天我也做一个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电烙铁头一下就把贴片电容焊下来20脚的贴片集成块都能焊下来
你太有才了

楼主:
学习了,谢谢各位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