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顺序控制

楼主(2012-02-26):
一个系统里面有两个以上的顺序控制同时执行怎么做?谢谢

网友A:
S7-GRAPH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GRAPH能实现
我用S7-200的PLC做啊,怎么做?比如我想在网络1做s0.0-s0.4,网络2里面s1.0-s1.4,网络3里面s2.0-s2.5。。。再在主程序调用这三个子程序,这样他们可以同时执行吗?

网友B:
不能 ,应该是顺序执行

网友C:
我用S7-200的PLC做啊,怎么做?比如我想在网络1做s0.0-s0.4,网络2里面s1.0-s1.4,网络3里面s2.0-s2.5。。。再在主程序调用这三个子程序,这样他们可以同时执行吗?不能同时调用这么多子程序的,你用并行分支就行了

楼主:
s7-200分支并列顺序的讲解文献有吗

网友D:
可以的,请参照西门子200的红绿灯梯形图,

楼主:
西门子的红绿灯只是一段顺序的控制,我要的是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顺序控制在一个系统的上述应用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