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6):
封边机上的PLC为施耐德Premium ,昨天PLC报警电池电压过低,PLC无法工作,后来我找了新电池换上,“过程很快,5S的样子吧”再上电开机,就出现PLC有二个模块显示"I/O"红色灯亮.一块为TSX CTY2A,一块为TSX  P572623,关机几次都不行,请教"I/O"红色灯亮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是程序丢了,还是模块坏了?

网友A:
封边机上的PLC为施耐德Premium ,昨天PLC报警电池电压过低,PLC无法工作,后来我找了新电池换上,“过程很快,5S的样子吧”再上电开机,就出现PLC有二个模块显示"I/O"红色灯亮.一块为TSX CTY2A,一块为TSX P572623,关机几次都不行,请教"I/O"红色灯亮什么意思?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是程序丢了,还是模块坏了?你接线数据线查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