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型号

楼主(2012-02-26):
请教机修师傅 轴承型号中 例如6205 6305 6405 中的2 3 4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轻、中和重级系列。

网友B:
不通厂家的定义不一样!

网友C:
轴承的基本代号有5位数字组成 第一位数字是轴承的类型 6代表单列深沟球轴承 第二位和第三位统称尺寸系列,其中第二位为宽度系列, 第三位为直径系列 ,后两位代表轴承内径尺寸 。
你给出的6205应该为60205 ,它的宽度系列省略变成6205 ,2代表的是直径系列 ,没有什么具体含义, 也不是代表外径多大。 直径系列有7、8、9、0、1、2、3、4 这几种, 7最小 ,4最大。

网友D:
6是系列,2、3、4是轴承厚度规格,05表示安装使用轴径
详细可以查询机械设计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
—————————————————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274035496  Tel:01082015092/13426023724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ths7314、CC2530、CC2530F256、ADS1251U
北京霄鹏芯正科技有限公司
QQ:二七四零三五四九六
主营:ADI、TI、BB、MAXIM、LINEAR、NS等全新原装芯片及相关电子元器件
www.xpxz.cn
ths7314、CC2530、CC2530F256、ADS1251U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