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方法测试IGBT

楼主(2012-02-26):
 简单的方法测试IGBT
在变频器维修当中都需要检测IGBT模块的好坏,现在有一简单的方来测试IGBT:
l 、判断极性首先将万用表拨在 R×1KQ档,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 G )。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 C ) :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 E )。
2 、判断好坏将万用表拨在 R×10KQ 档,用黑表笔接 IGBT 的集电极( C ) ,红表笔接 IGBT的发时极 ( E )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集电极( C ) ,这时工 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们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发射极( E ) ,这时 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 回零。此时即可判断 IGBT 是好的。
3 、注意事项任何指针式万用表铃可用于检测 IGBT 。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 R×IOK挡,因 R×IKQ 档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 IGBT 的好坏。此方法同样也可以用护检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 ( P 一 MOSFET )的好坏。

4.IGBT 管的好坏可用指针万用表的 Rxlk 挡来检测,或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来测量 PN 结正向压降进行判断。检测前先将 IGBT 管三只引脚短路放电,避免影响检测的准确度;然后用指针万用表的两枝表笔正反测 G 、 e 两极及 G 、 c 两极的电阻,对于正常的 IGBT 管(正常 G 、 C 两极与 G 、 c 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内含阻尼二极管的 IGBT 管正常时, e 、 C 极间均有 4k Ω正向电阻),上述所测值均为无穷大;最后用指针万用表的红笔接 c 极,黑笔接 e 极,若所测值在 3 . 5k Ω l 左右,则所测管为含阻尼二极管的 IGBT 管,若所测值在 50k Ω左右,则所测 IGBT 管内不含阻尼二极管。对于数字万用表,正常情况下, IGBT 管的 C 、 C 极间正向压降约为 0 . 5V 。

楼主:
对大家有用就好!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但是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文章,,

网友C:
不管在别的地方看没看到过,反正在这是看到了,
多谢楼主~

网友C:
刚才细学习了一下,有几处看的有点迷糊:

1.文中的第三点指出:IGBT 管的好坏不可用指针万用表的 Rxlk 挡来检测
而在第四点指出,可以用 Rxlk 挡来检测,
有点纠结~~,呵呵,我认为第三点是正确的。
2.第四点中指出:“正常 G 、 C 两极与 G 、 c 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
我认为是“正常 G 、 C 两极与 G 、 e 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均为无穷大”
3.第四点中指出:“对于数字万用表,正常情况下, IGBT 管的 C 、 C 极间正向压降约为 0 . 5V 。”
我认为是“对于数字万用表,正常情况下, IGBT 管的 C 、 e 极间正向压降约为 0 . 5V 。”

是这样的吧?
如果我理解有误,望楼主给以明示,谢谢!
3.

网友D:
IGBT的检测用指针式万用表来测,主要是使用万用表内部的直流15V电压。所以只要万用表内部输出15V电压就可以用来触发IGBT模块,从而检测其好坏!不必纠结于使用哪个档位,不同型号的万用表档位可能配置的不一样。个人认为,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予以指正。

网友E:
哪种万用表内配15V电池?通用的是9V,9V足于触发了。进口产品实际值一般优于标称值

楼主:
现在维修行业都由万用表提升到专用仪器了。科技发达时代,更新快,所以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才能进步,与时俱进。

网友D:
我现在使用的指针式万用表型号是MF14型万用表,内置的电池15V和2#电池一节,没有,,RX10K档,只到R X1K档,但此档位输出直流15V电压。用福禄克数字表测量的话电压在16.7V左右。

网友F:
好的管子C、E两极电阻都是很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