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电机如何控制

楼主(2012-02-26):
在一个卷绕系统中,整卷机构用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设为速度模式,收卷工字轮用一台变频器带电机设为恒转矩模式这时的转矩向与电机运转方向是相同的,那么如果在突然断线时收卷电机就会快速运转来找力矩,造成的结果就可能是断线头沿径向甩线,可能造成人身设备事故,我想这样解决:1、当然首先设定速度限制,但这好像不能解决问题,2、通过编码器检测收卷电机转速,当大于正常值时断开运行信号,使其停车。想请教一下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A:
你现在是用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 ,可以做到恒张力,不可能断线的

网友B:
你可以用微动开关。收卷有一定张力,张紧的时候接触到微动开关,断开的时候微动开关复位。用微动开关去控制变频器的启停。

网友C:
哈哈,2楼主意不错耶。大拇指赞一个。

网友D:
二楼的“微动开关”不好讲,没法具体到“微动开关”,采用的方式可以理解为通常的断带,断线检测采用的方式,张力杆到顶/底,储线器到顶/底等,具体如何获取信号要根据收放卷的具体材料通过机械机构来获取,另外设定速度限制其实也很好用,相当于直流控制里的速度环限幅,只不过在这里断掉之后,实际上是要求收卷必须完全停掉才行,还是应该从启停信号的切断上着手。

网友C:
哦,微动开关是可以的,最近看到,有一种开关伸出很长的金属探针,很软,有弹性,只要是触碰,开关即动作。在我们的试验台上,用于试件的断裂,倾倒及错位,都是非常灵敏的。所以置于断带保护,应该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将这个传感器置于一个物理变形的敏感部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