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6):
在日本进口机上看到,自己在研究,有知道的老师请指点指点,呵呵

楼主:
拍下图片及日本提供的资料,有时间上传大家研究研究,呵呵

网友A:
呵呵;小型设备的话用FX的计数功能就行了;

楼主:
拍下来了,日本提供的资料不全,今天晚上传上来共同学习,呵呵

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啊?呵呵

楼主:
请教ZCMY 版主;这个只是一部分程序,整个程序等有时间下载下来,再传给你,还请你多多指点,谢谢

楼主:
请教ZCMY 版主Q系列输入端子X6E,X0E,X0A,表示什么意思?和FX系列不一样,谢谢

楼主:
刚刚看到Q系列的I/O模块手册,例如图上的X0E对应QX42的1B06,X0A对应1B10,X6E对应2A66,请指点,呵呵

楼主:
有人没人说话,下次不传了,自己闭门造车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ZCMY 版主Q系列输入端子X6E,X0E,X0A,表示什么意思?和FX系列不一样,谢谢

这些都是输入点,16进制的
FX的属于小型的

网友B:
我原来也是拍了个 鬼子的图纸,看的很晕乎,郁闷...
楼主看看,Y点输出就给X了,但是我好像在程序里没找到这个X点....
这设备用了一大堆伺服,这里应该是反馈信号什么的,
我也搞不明白...

楼主:
伺服外部信號接口模块Q172LX Q172LX
輸入點數伺服外部控制信號32點﹐8軸
輸入方式漏型/源型(光耦)
額定輸入電壓/電流DC12V/2mA, DC24V/4mA
使用電壓範圍DC 10.2~26.4V(波動率5%以內)
ON電壓/電流DC10V以上/2.0mA以上
OFF電壓/電流DC1.8V以下/0.18mA以下
上限/下限停止信號
近點DOG/速度- 0.4ms/0.6ms/1ms(OFF→ON,ON→OFF)
位置切換信號※ 可以通過參數來選擇﹐缺省值為0.4ms
輸入輸出占用點數32點(I/O分配﹕智能﹐32點)
呵呵,慢慢看用了哪些指令,设备实际接线的走向,我也跟你一样,有些是看不到的,应该隐藏在应用指令里面,估计的,我也是在学习,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A:
Q的输入输出是16进制,所以会出现A~F;
FX的8进制,只有0~7;

楼主:
请教什么是伺服的差动驱动方式?谢谢,帮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C:
搞清了吗 可以传给我也看看?

网友D:
那些B、A的只是模块上的端子编号,可以通过I/O模块手册查到这些编号对应这个模块的第几个输入或是输出点,知道了这个是第几个点,然后再根据这个模块在整个系统中的起始地址,就知道每个点对应的地址了

网友B:
差动驱动应该和脉冲的两者都是一样的吧?
只不过驱动伺服电机的信号有些区别,一般的伺服都是脉冲信号控制

我也不是很懂,原来见过说明书上提到了接线,才知道有个差动驱动。。。
这两天很忙也没怎么上论坛...没跟楼主交流,呵呵,不好意思

楼主:
呵呵,我也是很忙,所有的资料都下载来了,整个系统太庞大了,涉及PLC模块,伺服,GOT,变频器,太多东西要学习!感觉到很乱,很零散,没有系统的衔接起来,有空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