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6):
请问各位工控师傅们,买一台小一点的配置一般般的笔记本电脑(现在市场价大约2500RMB左右)能否正常用于PLC的编程设计维护和办公之类的软件应用?
使用时会不会出现卡机,读写慢的现象?请给些建议!

网友A:
屏幕大小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硬件,对于三菱来说,没有多大的区别,但是在编辑程序时,由于屏幕太小,你会不断陷于鼠标来回拖动的尴尬。

至于2500这种上网本,如果跑西门子的博途软件,那么你死得心都快有了。

网友B:
屏幕太小了,还是14以上的比较好,如果真要图方便,那你看看X200笔记本吧,我见过人家用在现场维护

网友C:
软件运行没有问题,但用起来比较不方便;

网友D:
能装上软件就行,各种借口全就行!

网友E:
配置还可以了,够用了

网友F:
最好还是14寸以上的好,用着方便。。。

网友G:
只要你不闲累,12寸是可以用。

楼主:
谢谢你们的建议。

网友H(2012-03-28):
一般大于12存度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