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GRAPH程序 怎么看

楼主(2012-02-26):
S7-GRAPH程序 怎么看 比如下面这个程序

网友A:
T是跳转条件,S是步骤。满足跳转条件进入下一个步骤执行对应的右边命令。

网友B:
能在线看下就会了,一步一步的顺序执行,你还得知道一些楼上说的指令啊,看书

网友C(2012-06-24):
T左边的是跳到下一步S的条件,S左边有C是互锁,V是监控时间,双击S就可以进去设置了,NC是 当互锁条件满足才执行后面“DB_AUSG”. N就是执行的那种意思 C互锁 R复位

网友D(2012-12-03):
楼主能把S7-GRAPH软件发份给我吗?谢谢!邮箱:hy_suz@163.com

网友E(2013-05-24):
楼主能把S7-GRAPH软件发份给我吗?谢谢!邮箱:xtjdwhl@yahoo.com.cn
不胜感激!请帮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