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剪板机换刀后,间隙应该调多大?

网友A:
应该根据你要裁剪的铁板的厚度调间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根据你要裁剪的铁板的厚度调间隙

网友C:
他有个系数是0.05,比如你裁1毫米厚的铁板,两刀之间就是0.05毫米

网友D:
我们裁的是纤维板,间隙经常要调。

楼主:
剪板厚度为4-12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试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去调试的。

楼主:
z怎么根据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