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今天单位考试有一道是非题,电缆载流量主要取决于最高允许温度和周围环境温度()我认为是对的,但是我的同事都说不对望高手发表一下自已的见解。看看有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A:
上网搜一搜

网友B:
载流量是电缆在最高允许温度下,电缆导体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个人认为这也是对的。

网友C:
单从字面上分析,对同一条电缆其载流量主要取决于最高允许温度和周围环境温度是对的,我们通常根据现场的环境结合电缆安全载流量表选电缆。

网友D:
是对的,咱们不能老靠口诀

网友E:
不对!
应该是线径吧!

网友F:
你说的不对。应该是电缆的载流量主要取决于电缆的截面积。

网友G:
不完全对。温度仅仅是环境状态,最根本的是电缆的自身条件,比如单位的载流量和导线的截面。这是他自身的能力。就像你最大能力只能举起100kg,却非让你举起200kg,就是再给你环境条件,也是强人所难的。电缆的自身条件是材料和形状决定载流量的。比如铜的和铁的或是铝的,单位载流量都不一样的,再有就是形状,截面积小和截面积大,载流量也是不同的。

网友H:
这个问题最好要想到安全为中呀

网友I:
主要考虑导体截面,然后再考虑环境温度吧

网友J:
错的.扣字眼“主”

网友K:
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根据电流选择电线的截面,主要是为了不让导线由于过流而使导线表面温度过高烧坏。所以主要是考虑温度问题。

网友L:
你看这个问题本身就存在问题,电缆电流主要取决月温度,太扯皮了。电流主要取决于导线的截面积然后受周围的温度而变化

网友M:
电缆的载流量主要取决于导线截面积,同时也要考虑环境温度(有专门的高温线)和布线方式,方式不同电缆选型也不一样哈。

网友N:
我认为是对的

网友O:
个人认为是对的。

网友P:
在电缆截面积已定的情况下,环竟温度是决定电缆载流量的条件。

网友Q:
我认为对,电缆载流量是指在绝缘最高允许温度下的最大电流,在特殊情况下,如电缆采用水冷,电缆载流量可大大高于标称载流量

网友R:
在电缆截面积已定的情况下,环竟温度是决定电缆载流量的条件。个人感觉1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