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缺相高手说下

楼主(2012-02-27):
我公司有一台丹佛斯变频器2800的,现在出现马达缺相,一会u相一会w请问是那里坏了,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测量电机是否好!检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B:
你是说变频器输出缺相吗?先确定电机是好的。

网友C:
先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楼主:
电机这个基本的我都做过检查了,我换了一台后,就ok了,请问,这会不会是软件上问题呢,因为有3台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D:
看来应该是软件不稳定,要买大品牌不会出现此类问题。

网友E:
丹弗斯的变频器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有时候报缺相,按一下复位就好了,还有碰到过做自学习做不过的情况,这个应该属于变频器内部软件的问题.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有错误,还请虚心请教。

网友F:
丹佛斯变频器相电压误差大于3%就会报缺相错误。

网友G:
造成缺相的原因可能很多,要仔细检查

楼主:
查了几次没有查出个什么来。拿到厂修复后,就可以了。但我拆开看什么也没有动过。就好了。因为拿到原厂修一下就要上千元,所以公司决定自已搞定。还请各位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