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1:使用CPU 315F和ET 200S时应如何避免出现“通讯故障”消息?使用CPU S7 315F, ET 200S以及故障安全DI/DO模块,那么您将调用OB35 的故障安全程序。而且,您已经接受所有监控时间的默认设置值,并且愿意接收“通讯故障”消息。 OB 35 默认设置为100毫秒。您已经将F I/O模块的F监控时间设定为100毫秒,因此至少每100毫秒要寻址一次I/O模块。但是由于每100毫秒才调用一次OB 35,因此会发生通讯故障。要确保OB35的扫描间隔和F监控时间有所差别,请确保F监控时间大于OB35的扫描间隔时间。S7分布式安全系统,一直到V5.2 SP1 和 6ES7138-4FA00-0AB0,6 ES7138-4FB00-0AB0,6ES7138-4CF00-0AB0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在新的模块中,F 监控时间设定为150毫秒.
2:当DP从站不可用时,PROFIBUS上S7-300 CPU的监控时间是多少?使用CPU的PROFIBUS接口上的DP从站操作PROFIBUS网络时,希望在启动期间检查期望的组态与实际的组态是否匹配。在 CPU属性对话框中的Startup选项卡上给出了两个不同的时间。
3:如何判断电源或缓冲区出错,如:电池故障?如果电源(仅S7-400)或缓冲区中的一个错误触发一个事件,则CPU操作系统访问OB81。错误纠正后,重新访问OB81。电池故障情况下,如果电池检测中的BATT.INDIC开关是激活的,则 S7-400仅访问OB81。如果没有组态OB81,则CPU不会进入操作状态STOP。如果OB81不可用,则当电源出错时,CPU仍保持运行。
4:为S7CPU上的I/O模块(集中式或者分布式的)分配地址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请注意,创建的数据区域(如一个双字)不能组态在过程映象的边界上,因为在该数据块中,只有边界下面的区域能够被读入过程映像,因此不可能从过程映像访问数据。 因此,这些组态规则不支持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个 256 字节输入的过程映像的 254 号地址上组态一个输入双字。 如果一定需要如此选址,则必须相应地调整过程映像的大小(在CPU的Properties中)。
5:在S7 CPU中如何进行全局数据的基本通讯?在通讯时需要注意什么?全局数据通讯用于交换小容量数据,全局数据(GD)可以是:输入和输出标记数据块中的数据定时器和计数器功能数据交换是指在连入单向或双向GD环的CPU之间以数据包的形式交换数据。GD环由GD环编号来标识。单向连接:某一CPU可以向多个CPU发送GD数据包。双向连接:两个CPU之间的连接:每个CPU都可以发送和接收一个GD数据包。必须确保接收端CPU未确认全局数据的接收。如果想要通过相应通讯块(SFB、FB或FC)来交换数据,则必须进行通讯块之间的连接。通过定义一个连接,可以极大简化通讯块的设计。该定义对所有调用的通讯块都有效且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定义。6:可以将S7-400存储卡用于CPU 318-2DP吗?在通常的操作中,只能使用订货号为6ES7951-1K... (Flash EPROM)和6ES7951-1A... (RAM)的“短”> 存储卡。
7:尽管LED灯亮,为什么CPU 31xC不能从缺省地址124和125读取完整输入?对于下列型号的CPU ,请检查 24V 电压是否接入引脚 1。LED由输入电流控制。引脚 1 上的 24V 电压需要做进一步处理。313C(6ES7 313-5BE0.-0AB0),313C-2DP (6ES7 313-6CE0.-0AB0),313C-2PTP (6ES7 313-6BE0.-0AB0), 314C-2DP (6ES7 314-6CF0.-0AB0),314C-2PTP (6ES7 314-6BF0.-0AB0)
8:配置CPU 31x-2 PN/DP的PN接口时,当PROFINET接口偶尔发生通信错误时,该如何处理?请确定以太网(PROFINET)中的所有组件(转换)都支持 100 Mbit/s全双工基本操作。避 免中心分配器割裂网络,因为这些设备只能工作于半双工模式。
9:在硬件配置编辑器中,“时钟”修正因子有什么含义呢?在硬件配置中,通过CPU > Properties > Diagnostics/Clock,你可以进入“时钟”> 域内指定一个修正因子。这个修正因子只影响CPU的硬件时钟。时间中断源自于系统时钟,并且和硬件时钟的设定毫无关系。10:如何通过PROFIBUS DP用功能块实现在主、从站之间实现双向数据传送?在主站plc可以通过调用SFC14 “DPRD_DAT“和SFC15 “DPWR_DAT“来完成和从站的数据交换,而对于从站来说可以调用FC1 “DP_SEND“ 和FC2 ”DP_RECV“完成数据的交换。
11:可以从S7 CPU中读出哪些标识数据?通过SFC 51“RDSYSST”可读出下列标识数据:可以读出订货号和CPU版本号。为此,使用SFC 51和SSL ID 0111并使用下列索引:1 = 模块标识6 = 基本硬件标识7 = 基本固件标识
12:在含有CPU 317-2PN/DP的S7-300上,如何编程可加载通讯功能块FB14("GET")和FB15("PUT")用于数据交换?为了通过一个S7连接在使用CPU 317-2PN/DP的两个S7-300工作站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其中该S7连接是使用NetPro组态的, 在S7通信中,必须调用通讯功能块。模块FB14("GET") 用于从远程CPU取出数据,模块FB15("PUT")用于将数据写入远程CPU。 功能块包含在STEP 7 V5.3的标准库中。 <CPU 317-2PN/DP的通讯模块FB14("GET")和FB15("PUT")的属性 :FB14和FB15是异步通讯功能。 这些模块的运行可能跨越多个OB1循环。 通过输入参数REQ激活FB14或FB15。 DONE、NDR或ERROR表明作业结束。PUT和GET可以同时通过连接进行通信。注意:不能将库SIMATIC_NET_CP中的通讯块用于CPU317-2PN/DP。
13:对于紧凑CPU 313C-2 PtP和CPU 314-2 PtP作业同步处理需要注意什么?在用户程序中,不可以同时编程SEND作业和FETCH作业。即: 只要SEND作业(SFB 63)没有完全终止(DONE或ERROR),就不能调用FETCH作业(SFB 64)(甚至在REQ=0的时候)。只要FETCH作业(SFB 64)没有完全终止(DONE或ERROR),就不能调用SEND作业(SFB 63)(甚至在REQ=0的时候)。在处理一个主动作业(SEND作业、SFB 63或FETCH作业、SFB 64)时,同时可以处理一个被动作业(SERVE作业、SFB 65)。
14:可以将MICR.master420到440作为组态轴(位置外部检测)和CPU 317T一起运行吗?可以,但在动力和精度方面,对组态轴的要求差别非常大。在高要求情况下,伺服驱动SIMODRIVE 611U、MASTERDRIVES MC或SINAMICS S必须和CPU 317T一起运行。在低要求情况下,MICROMASTER系列也能满足动力和精度要求。
15:如何在已配置为DP从站的两个CPU模块间组态直接数据交换(节点间通信)?两个CPU站配置为DP从站,而且由同一个DP主站操作,它们之间的通信通过配置交换模式为DX可以完成直接数据交换。
16:如何使用SFC65,SFC66,SFC67 和 SFC68 进行通信?对于单向基本通信,使用系统功能 SFC67 (X_GET)从一个被动站读取数据,使用系统功能SFC68(X_PUT)将数据写入一个被动站(服务器)。这些块只有在主动站中才

剩下的请查看附件

关于开展《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的通知:
2012年PLC设计师报考火热进行中, 详情请咨询:王老师 010-五二四八九五六九   QQ:二六O六八一九五五六
鉴定合格者可获得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属试点省市颁发的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管理和网上查询,全国通用。其可作为招聘录用、考核晋升、岗位续聘、职称评定、加薪的重要参考依据。

楼主:
很值得一下
关于开展《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的通知:
2012年PLC设计师报考火热进行中, 详情请咨询:王老师 010-五二四八九五六九   QQ:二六O六八一九五五六
鉴定合格者可获得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所属试点省市颁发的可编程序控制系统(PLC)设计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实行统一编号登记管理和网上查询,全国通用。其可作为招聘录用、考核晋升、岗位续聘、职称评定、加薪的重要参考依据。

网友A:
怎么没有内容

网友B(2012-08-07):
KANKAN
怎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C(2014-04-10):
正在使用siemens的300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