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求助FactoryTalk View Studio二次确认,我需要做一个二次确认的弹出窗口,多个按钮调用一个确认画面,然后点击确认后,指令下发到对应程序段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撒旦撒的是速度是是的撒 实打实的所得税地方

网友B:
做参数文件!
5个相同电机,按下弹出同一个操作界面,但是创建5个PAR文件,这个你应该知道了。
这个操作界面中,按下启动按钮,还要再次弹出确认窗口,你还需要做1个确认画面和5个PAR文件,这5个PAR文件对应前面的那5个PAR文件。
调用参数文件是/P,那个启动按钮的命令是Display “确认画面”/T#2
#2是电机参数文件里的启动按钮,需要注意的是,确认窗口中的确认按钮的标签不是#2,而是#1

楼主(2012-04-12):
能给我个工程案例不?
你好,我还不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可以给我个参考工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