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互感器!

楼主(2012-02-27):
我想为一用电设备安装电度表,负荷总电流不超过200A。
这时我选择互感器的变比为200/5就可以了吧,但是我如果选择变比为400/5的互感器,对计量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没什么大的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没什么影响的话,那用400/5的,算出的电费不就比用200/5的多吗?

网友B:
放心吧,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楼主,装上去试过没有。。。有什么情况

楼主:
谢谢大家,没有装呢,我就是想到这问题,来请教下!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计量用的电流互感器变比的选择应使其一次额定电流I1N不小于线路中的计算电流Ic。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为保证其准确度要求,可以将变比选得大一些。
I1N >I30
一般: I1N =(1.2~1.5)I3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没什么影响的话,那用400/5的,算出的电费不就比用200/5的多吗?

反而省电,变比大,误差大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量程太大,实际电流很小的话会计量不准,误差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计量用的电流互感器变比的选择应使其一次额定电流I1N不小于线路中的计算电流Ic。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为保证其准确度要求,可以将变比选得大一些。
I1N >I30
一般: I1N =(1.2~1.5)I30

谢谢你!
但如果计量用的互感器一次额定电流选了很大呢,会不会对计量有什么影响影呀?

网友H:
好呀,只要供电局同意,误差大了,你赚了

网友I:
倍率不一样,计量没问题的

网友J:
互感器电流应该是实际最大工作电流的150%,选用靠近的标准规格

网友K:
互感器选的再大,而决定计量的电流是一次电流,一次电流是不变的,互感器选大了,变比是大了,二次电流就狠小了,表走得就慢了。

网友L:
400/5>200/5不是这样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