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JS14P,H3Y这两系列的时间继电器都没有通电瞬时闭合触点吗?谁能告诉我一下。。。急等

网友A:
那你不会直接用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B:
欣灵JWS5PC  1-99S时间继电器可以的。

网友C:
型号不全,后一种大概是

网友D:
是不是也想用延时,也想用瞬时
欣灵JWS5PC 1-99S时间继电器  有瞬时触头,但无论从调试、显示、安装上,

不如JS14P,H3Y这两系列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