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变频范围

楼主(2012-02-27):
我用一个变频器带动电机 变频器调节的范围多少是比较合理的呢?
 80HZ是否可靠呢?
  从电机铭牌上怎么区分是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呢 谢谢

网友A:
一般电机铭牌上都有:频率这项标示,如果是50Hz,那就是普通电机,变频电机一般都有它是额定频率,比工频50HZ高很多

网友B:
还是没有说频率的伤上下范围啊

网友C:
普通电机的频率是50,至于调节范围的看实际情况

网友D:
你要用的是普通电机频率50HZ的话调到80HZ肯定是不行

网友E:
关于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可以很高,关键是看不同的电机不同要求。

对于一般的异步电机,50-60Hz;对于变频专用电机50-100Hz;对于定制的调频电机可以50-300Hz(最高频率);对于电主轴的伺服类定制电机,频率还可以高到600Hz甚至还要高。

所以一定要针对某一个引用场合和特定的电机谈最高运行频率,而泛指提问,真的说不清楚。用现在的流行话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F:
楼上讲得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关于变频器的频率范围,可以很高,关键是看不同的电机不同要求。

对于一般的异步电机,50-60Hz;对于变频专用电机50-100Hz;对于定制的调频电机可以50-300Hz(最高频率);对于电主轴的伺服类定制电机,频率还可以高到600Hz甚至还要高。

所以一定要针对某一个引用场合和特定的电机谈最高运行频率,而泛指提问,真的说不清楚。用现在的流行话说,“一切皆有可能”。
 学习了

网友H:
支持6楼的,主要是看工艺的要求,最常见的风机水泵负载都是在50HZ往下调。

网友I:
版主说得很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