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YASKAWA J50M主轴不能正常旋转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M的加工中心,在机床调试时,发现主轴不能正常旋转。
分析与处理过程:由于该机床主轴采用的是YASKAWA主轴驱动器,在自动方式运行时,主轴转速是通过系统输出的模拟电压控制的。利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模拟电压输入,发现在不同转速下,模拟电压无输出,说明CNC存在问题。
经现场分析,由于在YASKAWA J50M中,“主轴模拟量输出”为选择功能,它决定于系统选择功能参数的设定,其选择参数为#6055bit5、#6036bitl。
经检查发现,该机床参数已经被修改,设定参数#6055bit5=0、#6036 bitl=1后,“主轴模拟量输出”生效,机床恢复正常。
YASKAWA J50M主轴定位时转速突然升高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M的加工中心,在机床更换主轴编码器后,发现主轴可以正常旋转,但在执行主轴定位指令M19时,出现主轴先减速、随后主轴转速突然升高,并出现系统报警的故障。
分析与处理过程:分析该机床的主轴定位动作,机床的主轴定位采用的是编码器定位方式。从定位原理分析,其动作过程如下:
1)执行M19指令,主轴首先加速到参数#6462设定的速度慢速旋转。
2)当主轴到达参数#6462设定的速度稳定后,检测编码器零位脉冲。
3)系统检测到零位脉冲后,进入位置闭环调节,并以参数#6463设定的速度搜索定位点。
4)主轴到达指定的定位点后,位置闭环保持,使主轴在定位点静止。
根据以上的动作过程,检查机床的实际动作,发现机床主轴是在执行到第3步动作开始时,出现转速突然升高现象的。因此,最大的可能是主轴的位置反馈极性错误,导致了位置环的正反馈,引起了主轴转速的突然上升。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调主轴编码器的反馈脉冲A与B、*A与*B,再次进行试验,故障消失,机床恢复正常。

YASKAWA J50M主轴定位不准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M的加工中心,在机床换刀时,出现主轴定位不准的故障。
分析与处理过程:仔细检查机床的定位动作,发现机床在主轴转速小于10r/min时,主轴定位位置正确,但在主轴转速大于l0r/min时,定位点在不同的速度下都不一致。
通过系统的信号诊断参数#1287bit0~bit2,检查主轴编码器信号输入,发现该机床的主轴零位脉冲输入信号在一转内有多个,引起了定位点的混乱。检查CNC与主轴编码器的连接,发现机床出厂时,主轴编码器的连接电缆线未按照规定的要求使用双绞屏蔽线,当机床环境发生变化后,由于线路的干扰,引起了主轴零位脉冲的混乱;重新使用双绞屏蔽线连接后,故障消除,机床恢复正常工作。

YASKAWA J50M主轴编码器出错的故障维修
故障现象:某配套YASKAWA J50M的加工中心,在机床用户调试时,系统出现ALM366报警。
分析与处理过程:YASKAWA J50M系统出现ALM366报警的含义是“主轴编码器出错”。仔细检查机床的参数设定与编码器的连接,未发现错误。进一步利用示波器检测主轴位置编码器,发现编码器工作正常。
在进行以上检查后,可以基本确认如果系统编码器接口电路无故障,那么故障原因只能是编码器与CNC的连接不良引起的。由于维修现场无系统备件,无法迅速确认系统模块是否存在故障,维修时针对以上两种可能的原因,首先对编码器的连接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经检查发现,该机床的主轴编码器与CNC之间的+5V电源与0V连接,仅使用了两根0.12mm2的连接线,而且主轴编码器与CNC的距离较远,不符合系统的要求。为了验证,通过原编码器连接电缆的备用线,通过三对双绞屏蔽线连接主轴编码器与CNC之间的+5V电源与0V后,报警消除,机床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