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永宏PLC FUN151CLINK联机指令怎么使用?MD2模式的,表格怎么填写?有没有实例?

网友A:
使用手册2第十二章有说明
FUN151(clink)MD2通讯联机便利指令
SR+2为数据传送长度
SR+3开始为传送数据存放地址

WR+8为数据接收长度
WR+9开始为接收数据地址

楼主:
首先,谢谢th7588!这个我知道,指令就是这么解释的,可是到编程时不是还有个表格要填么,那个表格命令编辑怎么填写?

网友A:
MD2模式是被动接收,所以通讯命令编辑不用填写,只要读取接收地址就好

网友A:
用ModBus通讯吧  FUN151的MD2模式我也没用过,我先做做试验再告诉你吧

网友A:
永宏使用手册2附录二有非常详细的说明,你可以先看下,看懂了你就会用了。

网友B:
泛用通讯表格是用来编写无协议通讯的发送数据的。按照无协议通讯数据帧的格式,依次写入。再通过clink指令把它发送出去。

网友C:
通过151号指令,MD2为被动接收数据的模式程序很简单。如下图所示。

网友D(2018-09-26):
回复 网友C:
通讯距离最长是多少米,主从之间连接用100米的线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