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的电源进线铜箔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2-02-27):
这是康沃变频器的电源部分,为什么铜箔会烧成这样啊?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这个多为浪涌或者电路板上灰尘太多引起的!

网友B:
没什么不可能的,如果想要维修,就随着线路一步步排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不可能的,如果想要维修,就随着线路一步步排查。。。

网友D:
这是在电路板的铜箔之间有电火花,造成弧光短路所致。

网友E:
可能主要还是环境太差,维护没跟上,出事很正常的。

网友F:
比这烧的厉害的也多的是;

楼主: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G:
环境太差,出现过流现象烧坏印刷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