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编程问题 请教各位

楼主(2012-02-27):
程序里 关于数据寄存器D8019,D8015怎样才能输入进程序呢?
我之前用的是GX软件,用“LD D8019 K0”,但用键盘输不进去,请教下这种怎样输入呢?

网友A:
那上面标示是判断D8019是不是不等于0,那只是个说明,实际地址不是D8019,比如你可以用个判断D8019不等于0时,输出一个M,然后把这个M放到那里去
当然那里也可以放个触点比较指令,这是就可以用到D8019,比如判断D8019不等于0,可以在编程软件中输入 LD<> D8019 K0 ,这个就当成一个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标示是判断D8019是不是不等于0,那只是个说明,实际地址不是D8019,比如你可以用个判断D8019不等于0时,输出一个M,然后把这个M放到那里去
当然那里也可以放个触点比较指令,这是就可以用到D8019,比如判断D8019不等于0,可以在编程软件中输入 LD<> D8019 K0 ,这个就当成一个触点

网友C:
1楼的解释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上面标示是判断D8019是不是不等于0,那只是个说明,实际地址不是D8019,比如你可以用个判断D8019不等于0时,输出一个M,然后把这个M放到那里去
当然那里也可以放个触点比较指令,这是就可以用到D8019,比如判断D8019不等于0,可以在编程软件中输入 LD<> D8019 K0 ,这个就当成一个触点
D寄存器不能做触点,但D寄存器用于比较指令便可用于触点。

楼主:
谢谢各位了,感谢大家

网友E:
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