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开关!

楼主(2012-02-27):
三相漏电开关的负荷侧,借用一根火线,然后和零线连成单相用电回路,这时三相漏电开关就要跳,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A:
零线也从负荷侧借就不跳了.零序电流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零线也从负荷侧借就不跳了.零序电流原理.

网友C:
楼上说的的有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零线也从负荷侧借就不跳了.零序电流原理.

这个是常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零线也从负荷侧借就不跳了.零序电流原理.
同意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现在用的是三相三线漏电开关!

网友F:
因为三相漏电开关是好的,坏的就跳了
引用 楼主:
三相漏电开关的负荷侧,借用一根火线,然后和零线连成单相用电回路,这时三相漏电开关就要跳,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F:
因为三相漏电开关是好的,如果坏的就不跳。

网友G:
你这种开关只能用于三相用电平衡的设备

网友H:
你这样接跟定会动作的。

网友I:
你可选用四进四出的那种(L1.L2.L3.N),单相负荷也可以,三相负荷也可以

网友J:
加-个380变220的变压器就不跳了

网友K:
零序电流的原理

网友L:
用4p漏保就没问题了

网友M:
原理大家都说了,你记住一点漏电开关负载只能从本开关取

网友N:
换成单相闸吧

网友O: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如果有人体触摸到电源的线端即火线,或电器设备内部漏电,这时电流从火线通过人体或电器设备外壳流入大地,而不流经零线,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就会不相等,漏电保护器检测到这部分电流差别后立刻跳闸保护人身和电器的安全,一般这个差流选择在几十毫安

漏电断路器的漏电保护部分,由零序电流互感器(感测部分),运算控制器(控制部分)和电磁脱扣器(动作,执行部分)组成。
被保护的主电路所有相,零线都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铁芯,组成零序电流互感器一次侧。

根据基尔 霍夫电流可知,任一时刻,流入任一节点的电流恒等于流出此节点的电流,即任一时刻,流入(出)某节点的电流矢量和为零。

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原理是:感测一次侧中瞬时电流的矢量和是否为零,当被保护的电路出现绝缘故障时,负载侧有对地泄载电流,即零序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不为零,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中便产生互感电压,该信号经过运算控制器运算后,当泄漏电流达到整定动作值时,驱动晶闸管,接通电磁脱扣器电源,电磁脱扣器吸合,使断路器跳闸,从而达到漏电保护器的作用。

楼主:
再一次谢谢朋友们!

网友P:
零序电流原理

网友Q:
漏电保护原理是电流进出为零,当零线不在漏电保护中,一用电就会跳的,可以的话换个4极带漏电的,零线不能切断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