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电脑和PLC之间用了一个转接线+一数据线,电脑显示的是新设备已经安装完驱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PLC木有一点反应,检测端口,木有检测到,换了另外一个PLC 和数据线,还是不行,请教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系统是XP的。。

网友A:
哪个型号的PLC,以及你的线是啥线,另外PLC没反应是啥意思

楼主:
信捷XC3-24T-E,转接线就是普通的转接线,电脑右下角显示的设备驱动已安装,然后接了一根数据线,链接PLC,打开PLC编程软件,点击pin针那个图标,检测端口,结果没有发现设备,显示的是 脱机状态,这是什么意思》?转接线的问题吗?请教一下

网友B:
有没有设置那个通讯端口

楼主:
怎么设置?什么端口?

网友C:
USB转换线安装后,会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出现个COM口,看下现在哪里是COM几,然后软件中要设置对应这个编号

网友D:
转换器不一定支持;

网友E:
端口设置对吗

网友F:
要设置信捷PLC软件中的通讯端口与PC机的通讯端口一致。

网友G:
楼主;绝对是新手上路;通讯端口咋设;百度一下都能出来呀!

网友H:
我感觉是COM口的选择问题,应该默认的和通讯的那个不相同

楼主:
我是绝对的小白,今天去公司问了高手,才知道 通讯端口的设置,还有若干问题,最后终于连接上了,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I:
查COM口是否一样。还有信捷卖的那种串口很垃圾。

网友J:
找一下信捷的技术客服可以问一下!

网友K:
你具体是怎么设置成功的,“若干个”问题,也可以分享一下吧。

网友L:
应该是拨特率等相关参数没有设置好吧

楼主:
插上转接头,下载驱动,然后设备管理器找到刚插上的转接头,点击内容,点击进阶。就有com端口 我的是com3。。还有一系列的参数,打开plc设计软件,有个 串口设置的图标(类似于pin针)跟上述转接头选择一样的,最后连接PLC,通上电,就OK了。。。弄完才发现 原来如此简单。。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