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7):
为了了解电动车,我特意把摩托车换成了电动车,发现我那电动车结构很简单,就是一组蓄电池、一个控制器加一个电机,

而我了解的电动汽车使用了很多新技术,其中有个技术其实实施起来比较简单,在蓄电池后面并一个超级电容,超级电容可以快速吸收电机下坡发电的电能。

我觉得电动摩托车也可以这么做啊,只是不知道无刷直流电机在外力作用旋转时会发电吗?是直流还是交流电?

楼主:
空间还是有,就是这个超级电容不知道哪里有买,贵不贵

网友A:
无刷直流电机在外力作用旋转时会发出直流电电。下坡的时候关掉电钥匙,可以观察到电压指示器工作。

网友B:
现在有电能回收装置了
大天电动车

网友C:
你把摩托车变成电动车,那力矩减小了怎么办?
电动车的劲很小的,爬坡都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摩托车变成电动车,那力矩减小了怎么办?
电动车的劲很小的,爬坡都吃力

想起原来摩托车我也没跑过什么长途,跑长途路况不熟悉,又忍不住速度快,很不安全,

现在电动车城区内一二十公里跑个来回没有问题,充满电带个人爬个陡坡也没问题,速度至少比公交车快

公交车不仅慢,而且绕很多路。

楼主:
算了,我懒得改,相信不久以后,电动车能采用更多的新技术,性能上能大幅提升。

网友D:
向楼主学习!哪天为了了解电动车,我能把自行车换成电动汽车就好了!

网友E:
电动机,发电机,没必要去分,靠电能产生磁场,考磁场来实现运动的,反过来运动同样长生电场。(特殊除外)

楼主:
一种结构简单、效率很高的电动车制动能量回收利用装置(专利)目前已有的电动车制动能量回收技术,一般都是通过电路控制转换系统使驱动电机逆向发电对电池进行充电。该过程经过能量的数次转换(机械能-电能-化学能-电能-机械能),利用效率大大降低,最高也不到40%(小型电机能量转换效率一般为85%、铅蓄电池能量转换效率约为60%)。 本专利避开现有思路,直接采用机械式储能系统的制动能量回收方案,避免了多次的能量转换过程,使车辆制动减速时的能量回收可达到90%以上,大大提高了能量回收效率。该装置利用多个涡卷弹簧通过一定的连接结构串联组成大容量弹簧储能器,通过简单的控制系统控制车辆制动能量的回收和释放。可用于一切运输车辆的制动能量回收。本发明可作为辅助刹车装置,采用电磁控制方式,对车辆本身的制动系统功能毫无影响。在刹车减速操作时进行制动能量的回收储存,在加速驱动操作时进行储存能量的释放。由于本装置采用即存即放的控制方式,无需很大的储能器,具有体积小、效率高的特点。本装置只需一个传动轮连接车辆的传动系统,可在不改变原车基本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加装,可迅速实现产业化!本装置可以有效减少电动车起步时大电流对电池、电机的损伤,且节能效果突出!

网友F:
电动车比摩托车好,如果可以把电动车的电瓶改进一下就更好了,不用那么商业化!

网友G:
从节约的角度而言,电动车市场很大

楼主:
今天发现了两个可能满足我的要求的电容,体积也不大,价钱应该也不贵吧,只是容量可能还要并很多个才好,我知道100个够不够啊,这个电容能储存的电量该怎么计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