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厂里的一个设备关限位坏了,它的信号进PLC400的DI模块,现在关限位对应的I点信号没有(24vDC),这个设备还得用,
怎么让I点在PLC程序里有信号呢?

我想到的只有在强制变量表里给它强制下,这一种方法。

还有其它方法没,请教下。

网友A:
从外部接一24V直接到对应的DI点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呵呵;首先要明确是你外部开关问题还是PLC模块的问题;
你开关线拆了直接给个DC24V信号看一下对应指示灯;
如果是PLC模块问题,先看一下有没有空出的点,还要会修改程序,否则就买个新的模块吧;

网友D:
很简单,24V的I点,直接短接限位就可以了啊,如果还是不行,那肯定就是模块对应的点坏了,你也可以看看其他的模块上的这个点,如果没有用到这个点,你就把这个两个模块调换用用嘛。。。

楼主:
可以确定是现场的限位坏了

网友E:
直接把接到现场 关 限位开关的信号线短接上就可以了
 不过短接上的话 那么关信号就一直存在了 你还要看看这个关信号有没有和其他连锁的地方

楼主:
联锁很多的

网友F:
换个限位开关就好啦!想那么多干嘛

网友G:
从安全的角度看,还是先换掉限位开关

网友H:
你得确定是开关坏了,PLC数字输入点坏了还是线路有问题!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