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电缆!

楼主(2012-02-28):
一台100千瓦的碰焊机。
这台机瞬时工作时的电流和待机时的电流分别是多大呀?
安装时需选用多大线径的电缆呀?

网友A:
一般厂家说明书上都有要求,试试看。

楼主:
谢谢朋友们!
我的是380V个。
就是工作时和待机所产生的电流,一方面我要选多大的电缆,另一方面我要配多大有空开!
我所要选的是一次用的空开和电缆。
另二次的电缆也怎么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的工作暂载率,25%的暂载率的话,22平方的线材(进口优质线材,机器人自动化焊接100KVA变压器就是该线材)即可满足,如果是固定式焊接机器,44平方的线材足够了。如果是国产优质线材分别是25和50

谢谢你!
另再请教一个问题,什么是暂载率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的工作暂载率,25%的暂载率的话,22平方的线材(进口优质线材,机器人自动化焊接100KVA变压器就是该线材)即可满足,如果是固定式焊接机器,44平方的线材足够了。如果是国产优质线材分别是25和50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你的工作暂载率,25%的暂载率的话,22平方的线材(进口优质线材,机器人自动化焊接100KVA变压器就是该线材)即可满足,如果是固定式焊接机器,44平方的线材足够了。如果是国产优质线材分别是25和50

我的是固定式个焊接机。你说的国产优质线材分别是25和50,指的是一次和二次的电缆吗?谢谢你!

网友C:
我们公司电工一致认为需要10平方铜线电缆足够,理由是380V100千瓦暂载率25%的碰焊机电流约为50A,根据经验10平方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电工一致认为需要10平方铜线电缆足够,理由是380V100千瓦暂载率25%的碰焊机电流约为50A,根据经验10平方就可以啦。

谢谢那,工作时产生电流只有50A吗?

网友D:
把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