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各位老师好 我是一名新手想diy一个稳压电路

我现在手中有几个意法半导体的LM317T    查了资料说LM317T如果输入电压比输出电压高太多会发热很严重   请问如何使输入电压随着输出电压变化而变化?

网友A:
那是不可能的

楼主:
为啥啊?请说明原理     汗。。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T 是线性稳压,说白了就是电源的多余功耗全部在芯片耗散,例如:电源27V,稳压值9V,电流0.3A,那么输出剩下的功率(27-9)*0.3=5.4瓦的功率需要在LM317T 变成热量消耗,这下子你明白了吧
大功率稳压输出最好采用开关稳压器(对纹波要求不敏感的负载采用开关稳压器最佳

恩  我明白       那我换个方案你看行不行:先用可控硅调压 然后再用LM317T稳压

网友C:
你输出电压最高要多少,那你就选比输出高两伏的输入电压来用,不要高太多10伏以上,把散热片加大

网友D:
高手太多了

楼主:
各位老师   我要的最高输出电压是16V   是用变压器做电源的(变压器是16v 1.5A的)
要2v——16v可调     我想先用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然后整流输入到LM317T稳压  可不可以实现我说的目的?(先用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是为了让LM317T发热量减小点)

网友C:
也不用搞得那样复杂,把散热片加大点,就可以

网友E:
可以采用两种方法,即可控硅法和开关法。参考下面的两个图!

楼主:
吧里好多热心的老师啊 谢谢你们的帮助! 我只是个小白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我还会来向你们请教的 希望各位老师不要吝啬自己的学问啊!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老师 下午有事不能及时回帖 请原谅。老师们的帖子我会认真学习的!

网友F:
名称:可调线性稳压器   输出电流:1.5A(最小值),2.2A(典型值)   输入输出电压差(VI-VO):40Vdc(最大值)   输出可调电压范围:1.2~37V   线性调整率(TA=+25°C):0.01%/V(典型值)   负载调整率(TA=+25°C):5.0mV@VO ≤5.0 V,0.1% VO@VO ≥5.0 V   参考电压Vref:1.25V(典型值)   封装类型:TO-220   引脚数:3   工作温度:-55°C to +150°C   电流输出:1.5A   电压输入:4.2 ~ 40 V   工作温度:0°C ~ 125°C   特征频率:100(MHz)   集电极最大允许耗散功率 :100(W)   集电极允许电流:100(V)

网友E:
【特征频率:100(MHz)】令人吃惊??请问有资料吗?发上来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征频率:100(MHz)】令人吃惊??请问有资料吗?发上来共享!

为啥会令人吃惊?

网友G:
加大散热片看看效果如何!

楼主:
老师们说的对,要加大散热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