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西门子S7-200PLC   224CPU电源板输出几个直流电源

网友A:
一个直流24V
AC DC继电器的

网友B:
等下我拆开拍个图片给你;

网友B:
这是CPU224 AC的电源板,德国产的;

楼主:
CPU  224电源板是两路输出,一路DC24V对外输出,另一路不祥请大家帮忙。

网友C:
还有DC5V的输出

楼主:
请教版主   CPU224电源版是几路输出,除DC24V直接对外输出,另一路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D:
首先我们知道PLC提供了一路DC24V,但是PLC内部的芯片等是需要电源的,一般都会用标准电压DC5V,如果你之前用过200系列PLC,你该知道CPU单元后加模块选择及数量会有个电源的限制。所以两路非别是DC5V,DC24V

网友B:
呵呵;
DC5V应当是上面的板上转换的;

楼主:
DC5V的直流电源不在电源板的插针输出,是上面的板上稳压输出的,电源板上的两路输出除DC24V外另一路是?。

网友E:
两路,是DC5V,DC24V

网友B:
呵呵;量过了,一路是供给CPU板工作的,另一路是对外的DC24V输出;
所以电源板上是没有5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5V的直流电源不在电源板的插针输出,是上面的板上稳压输出的,电源板上的两路输出除DC24V外另一路是?。

没错;
一路是DC24V对外输出的(就是PLC上的L+  M端子);
一路供给CPU板及上面的继电器工作(CPU的5V也是上面转换出来的)

网友F:
DC24V和DC5V

网友B:
呵呵;楼上的拆个量一下有没有DC5V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5V的直流电源不在电源板的插针输出,是上面的板上稳压输出的,电源板上的两路输出除DC24V外另一路是?。

没错;
一路是DC24V对外输出的(就是PLC上的L+  M端子);
一路供给CPU板及上面的继电器工作(CPU的5V也是上面转换出来的)

请教Z版两个问题:
1.第二路的也是24V吧?
2.在我们增加扩展模块的时候,比如说,有的模块消耗200mA的电流,有的消耗50mA电流,
这电流说的都是24V的?我记得好像是5V的吧?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呵呵;你的模块总不是直接连在最下面的电源板上的吧;
中间的I/O板上有转5V的,扩展需要的DC5V也是从这得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模块总不是直接连在最下面的电源板上的吧;
中间的I/O板上有转5V的,扩展需要的DC5V也是从这得到的;
 呵呵,我是意思是 连接扩展的IO模块的插针上面的电压,这个值我记得是5V的,
所以才问这个问题,
明白了,
多谢Z 版!

网友B:
呵呵;CPU工作及扩展肯定要用5V电压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这个5V是不是直接由下面的电源板给的;

网友H(2017-12-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如果两路都是24V直流电源,可以用24V开关电源代替,方便学习用。

网友I(2018-07-09):
电源板输出两路电源,一个内部使用一个外部使用,但其实都是一个开关电源出来的。

网友J(2022-04-21):
学习了,也就是说西门子的电源底板就是输出两路24伏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