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前几天这机器的轴断了 就换了一条新的可是换上后轴就抖动的很大,找了加工方换了好几条还是抖动,搞的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周有问题啦,今天下午我又把主轴拆下来看了下里面的轴承是不是坏啦,拆下来后发现里面轴承(轴承是7207)坏了一个,当时厂里没7207的 轴承我就找了个和它同外径,同内经,同厚度的轴承1207代替装上,可是还是抖动。请问这和换了不同型号的轴承有关吗?还是其他呢?

  自己用手机拍了几张图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图片不是很清楚请见谅~~~~

网友A:
不装砂纸抖动不?

楼主:
不装也抖

网友B:
是不是轴两端不同心,还是轴承座的孔大了,轴装上后,用手拿着轴头晃动晃动看轴的间隙大不大,大概是那根轴车的时候不是一刀车下来的

楼主:
两端同心的,轴承装上基本紧配

网友C:
仔细看看轴承是不是跑内外圆,应该是跑内外圆,1207和7207肯定有区别.不然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D:
7207是角接触轴承,你换一个普通轴承肯定是不行的了,这种轴承必须成对的更换。
从你随便换一个轴承的工艺上来看,你基本上是不可能装好这个轴了,怎么装都会跳的。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装好这种东西,装主轴,真不是一个随便的事。
工艺:在装的时候轴承不可以用力打进去,只能轻轻地按进去。装进去后打上千分表,用手转动看跳动,跳动大于0.002时,拆上重装,这样不停的试,只到合格后才能装上机器使用。

楼主:
发表于:2012/2/29 7:46:40#7楼
7207是角接触轴承,你换一个普通轴承肯定是不行的了,这种轴承必须成对的更换。
从你随便换一个轴承的工艺上来看,你基本上是不可能装好这个轴了,怎么装都会跳的。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装好这种东西,装主轴,真不是一个随便的事。
工艺:在装的时候轴承不可以用力打进去,只能轻轻地按进去。装进去后打上千分表,用手转动看跳动,跳动大于0.002时,拆上重装,这样不停的试,只到合格后才能装上机器使用。

好像它原装的都没这么高的精度,我用百分表打了一下原装的轴下端都有0.2的误差,不过我今天还是去买了1对7207的轴承,现在还没回来,应该明天就知道,

网友E:
坐等结果!呵呵!

网友F:
看看底脚固定好了吗

网友G:
轴的动平衡没有做 当然抖了

网友H: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雕花机高速电机换轴承,里面就是一对7207的锥度轴承,由于不太懂机械按照普通轴承的安装方法安装,即将之拍到位后就试机,虽然主轴没有跳动的现象,声音也OK,但就是轴承发热很严重。反复拆装几遍都是同样的现象,很是郁闷!于是打电话跟厂家咨询,厂家回复说,这电机的轴承很难装,需要调节两个轴承和轴套之间的间隙,他们自己都没水平安装,需要发至电机厂家安装!于是以后坏了,自己也就不搞了,直接发到厂家!换个轴承450大洋!

楼主:
让各位久等了 今晚加班回来晚啦。昨天下午买回来了一对7207装上还是抖动,我又把轴拆下来换了一个加工店重新做了一条新的装上就OK了!nnd前几次给我搞的那个店太差了,我都向厂了反映了好多次说不要在那里做啦,但厂里不听我的,哎!!莫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轴两端不同心,还是轴承座的孔大了,轴装上后,用手拿着轴头晃动晃动看轴的间隙大不大,大概是那根轴车的时候不是一刀车下来的
车床车轴的时候不是一刀车下来的,车完这一头,把工件拿下来换另一头继续车没找中,所以这根轴偏心了

网友I:
应该是轴动平衡不好引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7207是角接触轴承,你换一个普通轴承肯定是不行的了,这种轴承必须成对的更换。
从你随便换一个轴承的工艺上来看,你基本上是不可能装好这个轴了,怎么装都会跳的。我也没有这个能耐装好这种东西,装主轴,真不是一个随便的事。
工艺:在装的时候轴承不可以用力打进去,只能轻轻地按进去。装进去后打上千分表,用手转动看跳动,跳动大于0.002时,拆上重装,这样不停的试,只到合格后才能装上机器使用。
肯定是轴承的问题,楼主可以查资料
轴套的第一个代号不一样相差很远的
并且这种轴承哪个向内,哪个向外都有标记的。

网友K:
精加工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