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75kw绕线电机问题??转子电流不平衡。定子电流正常。该车采用可控硅控制。就到封星点时。用2个相同钳表测量电流不平衡。今天换了个模块和2个可控硅。还是不行。

网友A:
转子是铁芯的怎么会有电流?有也是感应电流

网友B:
这是转子调速电机,误差是多少?两只钳形表是同一型号否?

网友C:
绕线转子电机转子必须有电流‘没电流怎么转呢’电流不平衡‘只要转正常就可以

楼主:
两只钳表都是FLUKE36,电流不是误差,有两相先有电流,另一相来得慢

网友D:
电机转子的并头线卡子接触不良或开焊,需对电机进行抽芯补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