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想请教下,两个接触器互锁的工作原理及详细分析,多谢

网友A:
两接触器互锁,主要是针对两个开关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闭合,这个一般都是应用于切换同一个源的电路中。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通过辅助开关的互锁。

网友B:
互锁分为机械互锁及电路互锁,互锁就是互相之间有个限制,只允许一个得电动作。只要是两个最多只有一个,这样的条件就可以使用互锁

网友C:
互锁就是互相限制,A得电的时候,B不能得电;B得电的时候,A不能得电。一般是应用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串联在限制对象的控制主回路当中。

网友D:
两个接触器的电气互锁,就是两个接触器各取一个常闭触点、串联到对方的线圈回路中,使得在正常工作时,只有一个接触器能够吸合。
在可靠性要求较高时,可选用机械连锁的接触器,或者同时采用电气和机械互锁。

网友E:
通过辅助触点互锁包含了电气和机械两部分。

网友F:
电气加机械互锁要安全!

网友G:
防止短路。

网友H:
又长经验了,以后用双互锁。。。

网友I:
特别是在正反转控制中,如果没有互锁,则非常容易造成短路的。

网友J:
呵呵,基础知识,看来楼主是刚入门呀

网友K:
机械上的互锁,我倒是见过,但是不怎么太会设计,呵呵

网友L:
加电气互锁,双重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