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8):
各位大侠  可以将主控指令MC认为是为了输入梯形图时方便而用的吗?

网友A:
MC相当于总开关,免去重复的加停止指令。拉下总开关,后面的当然就停掉了。所以也是很方便的,但对于SET置位后,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