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个关于LM317T电路的新的疑问:能否把电路中的电位器换成固定的,用输入电压控制他的输出电压(就是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出电压就是是多少)?

网友A:
可以啊!把输入和输出短接就行了。

网友A:
317都不要了!

楼主:
呵呵 我承认我很小白!

网友B:
你应该知道LM317的作用吧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想通了!!

网友C:
呵呵 我制作第一快PCB就是 LM317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