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电路图通道问题

楼主(2012-02-29):
那位仁兄能告诉我P_EQ断开后DMPX(77)的224通到道是不是还保持接通前的状态,还是数据被清除。

网友A:
截图截完整啊,前面还有一个接点吧?

楼主:
可是我问的只有一种状态就是DMPX(77)断开后被编码的通道数据会不会被清空,前面的点啥样都不会影响判断啊,希望那位仁兄帮忙解释下

网友B:
如果后面的程序里,该地址没有被赋值的话,
应该是保持原来的数据

楼主:
我想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