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如何测量接地电阻值。

网友A:
一般说的是按照标准方式设置的接地装置的阻值

网友B:
老办法都是用一根绝缘杆,在它的头部装一个可装保险丝的保险座,一个接头接火线,一个接头接一根硬电线,装上一段5A的保险丝,手握绝缘杆让硬电线的碰机床外壳,如果保险爆掉,则说明机床接地良好。现在我们都是用比较新的准确的万用表的R×1档测量机床外壳对地电阻,只要低于4Ω就可以了。

网友C:
个人觉得要求不高的话,就用万用表测

网友D:
有专用的接地电阻测试仪,像摇表,但接线不同

网友E:
看你要测量的电阻是多大,使用不同的设备方法很简单 ,看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F:
说明书就行了

网友G:
要用专门测试接地的摇表,型号是:ZC29B接地电阻测试仪,至天怎么测试里面有说明书的。

网友H:
一般用摇表即可

网友I:
要用专门测试的摇表,还得打两个极呢,
如果用万用表的话,还得算一下才能知道接地电阻值,而且不是很准确。
具体的操作楼主网上可以搜的到

网友J:
有专用测量仪表哦哦!

网友K:
用摇表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