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S7-300

楼主(2012-02-29):
大家知道S7-200与S7-300编译后的程序是一样的吗?如果把S7-200的程序下载到S7-300中能否运行,相反S7-300的程序放在S7-200中呢?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哦---谢谢..........

网友A:
不能!编程软件都不一样,不存在相互下载和运行的可能!

网友B:
你说飞机的发动机和小轿车的发动机可以互换吗?显然都是发动机,楼主都是程序。但是正常情况下换不了,如果想换必须认为的改变,即便改变了有限硬件性能乃是支持不了飞机发动机的

楼主:
哦、谢咯!那S7-200和S7-300的编程方法差别大吗?

网友C:
呵呵;二个定位完全不同,结构也不同,用的软件更不同;
S7-200定位于小型PLC;
S7-300则是定位于中型的PLC;

网友D:
如果能替换的话,功能就一样了

网友E:
200的程序可以用在三百,而三百的不一定能用在200 ,因为有些语言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