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控制步进电机不能反转

楼主(2012-02-29):
PLC用的是三菱FX-2N,要求用手动按钮控制步进电机正转与反转,如图中X10是控制正转的按钮,X11是控制反转的
按钮,Y0输出脉冲接驱动器,Y2输出方向控制信号,但是结果步进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用软件监视发现X10接通时Y0是输出脉冲的,而X11接通时,Y0端没有脉冲输出。不知为何!请高手指点!(步进电机用其他模式的程序是可以实现正反转的,只是在手动模式下不能实现!)

网友A:
尝试一下:
避开Y000与Y002同时动作,当Y002方向输出0.1秒后,再发送执行PLSR指令。

网友B:
程序错了

网友C:
呵呵;你PLC换成FX1S FX1N的话,上面的程序应当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