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250KW中频炉的供电电线用的是300平方的电线,因电线长度不够,接了一段,方法是用正规的中间接头用的铝夹管用压线钳压实的,但用过一段时间后,线的绝缘外皮就被烧坏了,还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么?

网友A:
不知灌锡行不行。

网友B:
试试用铜铝鼻子接,中间用螺丝紧住,试试。

网友C:
300平方的线可以用铝焊接了。

网友D:
用铝焊  焊接  我公司400KW中频炉 用300平方铜线

网友E:
试用铜铝鼻子接,中间用螺丝紧住,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灌锡行不行。
[/qu铝线能锡焊?淫才啊。
可以用铝焊ote]

网友G:
不知道你都有哪些工具、设备,但是你的连接点(接触面)要足够长,可能你的连接点(接触面)太小了引起的。
你要找到原因才可以下手干活。

网友H:
个人比较支持7楼的,我这里也是300平方的铝线,同样用中间头用的铝夹管压接的,效果还不错,用啦3年都没问题。

网友I:
这个那么大的线,直接焊接得了,一般管压不管用的

网友J:
我们都是用铝管压接的,要做好绝缘!

网友K:
严重支持7楼的方案,管接要注意接触面积的大小,还有就是焊接了,但铝焊接比较专业麻烦点。

网友L:
灌锡 也许是可以 。当然有专业的东西(如官方的电线夹),那就更好了

网友M:
办法很多 非专业点的有压管 连接夹等 专业点的可以用火泥熔接 爆破连接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知灌锡行不行。
[/qu铝线能锡焊?淫才啊。
可以用铝焊ote]
这位师傅你好,我不是太明白呢,呵呵,我刚接触这个行业。为什么铝线不能灌锡呢、。谢谢

网友N:
用比线径大一倍的铝夹管两个。用两铝夹管把两线接头相交,并用铝线填埋铝夹管,用压线钳压上,并用高压胶带缠绕就可以了。

网友O:
8楼的方法是正确的,直接用专用的电线夹接驳.

网友P:
铝不粘锡,我觉得火泥熔接比较好。

网友Q:
支持8楼的观点,用线夹。C夹、边沟夹,首选边沟夹。

网友R:
根据自身条件加大搭接面积就行了(但比须压实),比如加双连接管(材质要一样,铜接铜,)

网友S:
并沟线夹 像小笨熊讲的

网友T(2012-04-07):
16楼的方法是正确

网友U:
我觉得因该采用铝焊焊接

网友V:
用线夹吧,C型线夹

网友W:
建议用铝焊试试。

楼主(2012-05-30):
谢谢各位的指导和帮助,我现在是做了一个中间电柜连接导线,效果还可以,到现在摸电线表面温度在50度左右。

网友X(2016-02-12):
回复 网友R:
我们厂的也是用线夹,才用了1年包的胶布全部都融掉了,而且铝线严重氧化了,不知是不是接触面积太少,接线头发热融掉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我们厂的也是用线夹,才用了1年包的胶布全部都融掉了,而且铝线严重氧化了,不知是不是接触面积太少,接线头发热融掉的
应该是这个原因.

网友X:
回复 网友Y:
请教下,要是重新接搞多一个线夹接触面积增大一点,再涂点导电膏,然后在密封处理好,应该就不会这样了吧!也是300平方的铝线,因为之前不是我接手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请教下,要是重新接搞多一个线夹接触面积增大一点,再涂点导电膏,然后在密封处理好,应该就不会这样了吧!也是300平方的铝线,因为之前不是我接手的
应该可以,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