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请问如何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缺相、电压偏低、电压不平衡。
  电流不平衡能否用钳形表测量。多谢。。

网友A:
电压可以用机械表,电流可以用钳形表测量

网友B:
检测缺相如果用表测的话!就要测AB、AC、BC轮换测了!这样才能发现三相是否有正常电压!

网友C:
具体怎么测量,楼上都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但是我认为变频器缺相了会有报警的啊...

网友D:
你上电测一下就知道了啊,如果变频器缺相的话,三相电压肯定有的大,有的小,当然这种情况就是电压严重不平衡,电压降低的特征。电流不平衡能否用钳形表测量,既然你都知道怎么做了,那就大胆的去做吧。如果还对变频器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可以电话沟通15950022683.本人以前做变频器技术支持,维修变频器等工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