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2-29):
请问各位师傅:380V,608A的交流电动机通过变频运行时,监控数据方面只需监控电流,不需监控电压吗?为什么?
如果是电流,取自进线柜(变频器前)的电流可以吗?
本人总觉得既然是变频器运行,虽然是低压的,为保证安全,应该监控的是变频器出来的电流和电压,但是我们的变频器界面只显示了直流的电流和直流的电压值,不知在哪里可看到交流的数据?

网友A:
实际上,显示直流电压的数值,就是对应于交流输入电压值的。如显示DC530V,说明输入3相交流电压为AV380V。

网友B:
变频通过检测主回路直流回路电压高低,CPU相对提高或降低触发脉冲个数、宽度对IGBT控制,来完成对输出电压控制!
电流是由霍尔电流传感器对三相输出检测完成,比较高端变频器还对输出电流平衡检测来判断输出是否缺相、接地

网友C:
测试变频器电流(A),在变频器前后(进出)问题不是很大,因为变频器本身所消耗的功率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一般有内部直流电压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