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01):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使用的ABB压力变送器,它量程是6.4MPA。其使用的介质是水,温度是常温。现发现水进入了变送器,把压力变送器的感应部分冲坏,我想在进入变送器感应部分加压力缓冲管,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其二压力缓冲管能减压吗?能减多少压力?有相应的计算方法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有看明白,是传感器泄漏进的水,还是外部原因进的水?先查进水原因,才可能有解决的方法。压力缓冲管只能起到变径、阻力作用,对于密闭的压力环境是减不了压的。

网友B:
就如楼上所言,如果是传感器泄露进的水,那你压力缓冲管也没有用。
压力缓冲管也减不了压,到达压力之后还是会泄露进去的

网友C:
量程再选大一点吧